5s进水不读卡

楼主(2017-12-15):
拿到手机插上手机卡一上来就测PP_LDO6_RUM _1V8电压在离基带电源最近的电容C4_RF测不到电压,又测了卡槽上的六点的阻止,阻止正常,也找不到进水腐蚀的痕迹,基带的的屏蔽罩还没拆,就拆下基带的屏蔽罩终于发现新大陆,有腐蚀痕C30-RF  C25_RF   R4-RF 有腐蚀,清洗腐蚀地方测没有短路,点位图发现腐蚀地方只有R4_RF与卡槽有关,于是换了个同位置电阻故障解决R4-RF 一端写着SIM_TRAY_DETECT另一端PP_SMPS3-MSME_1V8我试看到它腐蚀而且写着SIM才怀疑它,怀疑对了。

网友:
再补两个图片,今天进要熬夜发帖,等会再发一个。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我直接换sim座,有血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