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P 电源IC 如何植锡

楼主(2017-12-15):
感觉电源IC 植锡非常难啊。。 很难平均锡球  我都植了7,8遍了 人都快火死了。。 就是植不好。。IC下面垫厚纸巾也没用啊。。 植锡网是阿毛易修的。。 应该也不垃圾啊。。。 其它芯片能除了CPU我没试过。。 都挺好植的。。  这个怎么这么难啊。。 我都N个小时在植电源IC上面了。。。
求大师指教。。。

网友:
后来一颗颗植锡。。  然后放到板子上。。 吹好后。。 开机测试 短路。。 郁闷。。。。

网友:
轻压,抹匀,低温,细风,慢吹。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其它ic吹联锡了 测一下底板阻值 仔细看一下有没有连锡的地方

网友:
这个没有办法   就得多练

网友:
钢网要平,锡浆要稍微干一点。也不要太用力

网友:
找专用只希望值啊

网友:
这个真的要学习一下,

网友:
钢网涂好锡浆之后,轻轻压住钢网,风枪先把周围的钢网预热,钢网受热一般都会鼓起一点,这时候用风枪按下去钢网,确保芯片接触那一块是平的后,在直接吹好。

网友:
电源都植不好还要说什么,练好手工吧,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学习学习,学无止境

网友:
多看看视频在基地

网友(2018-12-22):
                   这个只能练习了。

网友:
根据我十来年的经验,兄弟你该换锡桨了,另外你的刮锡板和洗板水也该换换了

网友:
锡浆稍微干一点,一般都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