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价回收 苹果 A1466 A1502

楼主(2017-12-15):
高价回收 苹果 A1466 A1502 坏主板,拆了CPU的也可以!只要没有打孔的,A1466 A1502 坏的SSD 。 上部 下部,整机都可以!要求是坏的,高价。年前为止。
QQ 2251084615

网友A:
目前手头有个A1466 CPU坏了,给客户换板子了。这个就当料板用了,拆过几个芯片跟屏接口不知道楼主可有意要。合适了你出个价格就处理给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手头有个A1466 CPU坏了,给客户换板子了。这个就当料板用了,拆过几个芯片跟屏接口不知道楼主可有意要 ...

你要出多少钱!芯片拆了没事!只要没有打孔!CPU拆了都没事!接口没有才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手头有个A1466 CPU坏了,给客户换板子了。这个就当料板用了,拆过几个芯片跟屏接口不知道楼主可有意要 ...

加我QQ 2251084615   价格合适大家都有钱赚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