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启主板M4350 IH61M ver:4.2不显示

楼主(2017-12-15):
新手手上有两块 联想天启主板M4350 IH61M ver:4.2不显示
刷了论坛下的4M的bios,还是不能显示
接电可以通电,风扇会转,无叫声
不显示

网友:
按时序查,全板供电,时钟,复位,PG,这些都要去查

网友:
显示跟内存有关系,换内存试试吧,不行有可能是主板显卡附近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最好两个BIOS都刷下,还有CPU风扇有个6脚管子也容易坏

网友:
先别刷BIOS,这个板,现在没有复位吧。楼主看看第四楼的答复。

网友:
看看南桥呢?用手压压会不会有好转?

网友:
给点提示好帮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