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旦168卡纸

楼主(2017-12-15):
震旦168卡纸
这是哪的问题呢?
本来是好的,搬了次家就成这样了
有知道的指点指点

网友:
定影上的故障吧,,,,,,,,,,

网友A:
搬家的话,一般传感器有灰尘造成故障,纸张看起来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搬家的话,一般传感器有灰尘造成故障,纸张看起来挺正常。

也不知是哪个传感器?

网友:
这个只能一个个慢慢试了

网友:
纸张尺寸和纸张的横竖有设置好吗?

网友:
我都看见了 定影 分离爪断了 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