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0-70m短路(待机低)

楼主(2017-12-15):
机器型号 :联想G40-70M ,板号NM-273A

    故      障 :通电,电流0.001-0.02之间跳变

烧鸡解决,烧的时候1.5V都有3A电流。

两个电容坏了,下面附上图片和电容位置

    电容位置

亮机图

之前还遇见个主板上触摸板右键按键上边一个电容坏的,那个故障是开机电流0.4-0.3左右,去掉好了,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烧机大法依然好用!!!!!!!!!!!!!!!!!!

网友:
烧机大法怎么学呀 楼主

网友:
电容击穿了,我一般时间充足时就不用烧鸡打法,着急的才用,因为毕竟烧鸡不当会对主板造成其他的伤害

网友:
这款机器的通病,我都修了几台了。

网友:
那上面是一层黑色的胶纸  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呵呵

网友A:
待机电流偏低怎短路?不是电流大才短路吗?你那短路是哪方面电压短路?用1.5v烧鸡,请教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希望以后能用上,呵呵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就是牛呀

网友:
公共点大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偏低怎短路?不是电流大才短路吗?你那短路是哪方面电压短路?用1.5v烧鸡,请教

低电流来回跳。不太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偏低怎短路?不是电流大才短路吗?你那短路是哪方面电压短路?用1.5v烧鸡,请教

1.5v烧鸡是内存那边供电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