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A700一体机主板短路

楼主(2017-12-15):
联想A700一体机插上适配器就短路,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那就是主板有短路啊!修复短路问题就好了

网友:
大短路的问题都好找.加电烧快点.

网友:
哦,谢谢,我拿出去叫人弄一下吧,自己没工具不好弄

网友:
主板有短路,有可能是供电芯片和电容烧掉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秀了   大短路 直接烧机 啊  分分钟搞定

网友:
这个属于捡钱故障,烧机很快就搞好的

网友:
那就是主板有短路啊!主板短路最好修了

网友:
从注册时间和所问问题来看楼主应该是个新手,或者就是个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