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v6-3000 板号lx6 20分钟掉电

楼主(2017-12-15):
固定20分钟掉电,有没修过的
掉电

网友:
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hp的笔记本吗??????????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温度引起的。

网友:
这个 问题 感觉 什么都不好说 呵呵

网友:
你只是这么说谁能知道啊,散热处理了吗

网友:
感觉 是显卡,以前我修过一个客户的,用了没几个月,又会这样。

网友:
定时掉电可以刷个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