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OC液晶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7-12-15):
AOC 19寸液晶显示器,插电源没有反应,拆开机器看电源板是高压一体的,高压部分17V供电是有输出的,驱动板供电5V也是有输出的,怀疑驱动板程序问题,哪位大神有程序,帮忙提供一个,万分感谢

网友:
直接换版稳定。。。。。。。。。。。。。。

网友A:
这个板子 有5V是不是没有3.3V 因为这个板子的转换容易坏 你测一下 就在VGA接口边上的那个有5V输入 要有3.3V输出才行

网友:
本论坛就有,你耐心的找,耐心的搜。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OC AT941S 190LM00002 nt68168fg

网友:
楼上的正解。 选检测一下DC/DC。 这件坏的多。 一般需要更换测试。

网友:
驱动板直接接个5v试下

网友:
驱动板的电压就是5V,这个电压是有的

网友:
程序还要不   找到没有 需要回复选

网友:
把这个换成3.3v的1117稳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 有5V是不是没有3.3V 因为这个板子的转换容易坏 你测一下 就在VGA接口边上的那个有5V输入 要有3.3V ...

是不是哪个1117-3.3V ,我好想也修到过!

网友:
直接换板吧  显示器维修现在也挣不上钱 报价也报不上去

网友:
直接从万能的淘宝买一块不就行了,没有多少钱

网友(2018-01-16):
这个板好像就是通用板  还刷什么程序啊

网友:
换个1117试试。我原来修过这个。

网友:
龙腾光电的屏幕,坑爹。关键是驱动BIOS问题,

网友:
还是万能TAOBAO吧。坏的多

网友:
屏线左面  稳压器  加热试试  有可能是他坏了

网友:
驱动板接5V试试看能开机不。

网友(2018-02-21):
有时5V电压不稳定,也会引起不开机。

网友:
楼上的正解。 选检测一下DC/DC。 这件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