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鸿基4743按开关睡眠不能唤醒的故障

楼主(2017-12-15):
商家拿来一台鸿基4743笔记本  说的是按开关 电脑睡眠后不能唤醒  他说他已经装了系统了  故障依旧  我说:不让他睡眠不就行了吗  将就用一下吧  商家说:这个顾客用法比较特殊 必须用这个功能  我心里一阵草泥马  这什么奇葩人啊  那就修吧 拆下来以后用我们的固态转了一个系统 系统设置好按开关睡眠以后  我按开关 电脑屏幕熄灭 可调回到0.03待机 再次按开关 电流跳到1.26掉了  再次回到1.06左右  风扇反复转  这个故障我也没什么头绪  平时对acpi状态没注意  先弄个简单的  在论坛下载了ec程序和主bios刷进去故障不变  反复重启的过程中  我量了一下各电压都出来了  机器原本也能开机  基本没考虑电路故障 然后找出电脑里acpi资料   G0工作状态
    ·在这一状态下可运行应用程序
    ·整个计算机系统都可以运行,但外设、CPU都可动态改变各自的功耗。例如,在听音乐的时候就会把显示器关闭
    ·笔记本电脑在运行最大化节电模式时,CPU会在某一时间内
    ·是所有G状态下功耗最高的
    ·例如:如果只是上网或者聊天,CPU将以最低的时钟频率运行,同时关闭CD-ROM光驱等,以达到节电的目的。
    G1睡眠状态
    ·在G1状态下无法运行应用程序。计算机呈“关闭”状态。
    ·不用重新启动,操作系统会切换到正常状态(G0)。
    ·计算机的大部分内容都会保存在RAM内存或硬盘中。
    ·唤醒延迟(从G1切换到G0)有很多种,这取决于G1状态下的S-State选择。
    ·功耗很小,可能降低至几瓦(由S-State决定)。
    ·例如:在Windows XP系统中会切换到“待机”或“休眠”模式。
然后我在电脑睡眠状态(电流0.03)量了一下电压  内存电压还在  然后就是换内存呗 换了然后就好了 我又简单测试了一下内存 没有什么问题 真是奇葩了 总结:花了我半个小时 商家守在身边修  我边修他还边指导我  说检查一下ec 最后这机器顾客买了一张内存就走了 一根内存50  然后他的内存也没留下来  亏死我了 至于他的内存为什么会导致这个故障  我也不知道  难道是随机存取的时候系统引导文件丢失了? 请高人解答 这个机器没拍多少图片  只能口述一下了

 会员1493535300鑫豆2024-3-27 12:52
 会员11418442元2023-4-11 13:50
 会员3157672元2022-12-29 20:30

网友A:
内存条的 BIOS 导致。。。。刷一下就好了。几年前 曾经遇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的 BIOS 导致。。。。刷一下就好了。几年前 曾经遇见过

SPD数据出问题  导致的内存什么地方出问题啊  数据丢失还是引导文件啊

H5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PD数据出问题  导致的内存什么地方出问题啊  数据丢失还是引导文件啊

没研究过。我是直接用好的内存条读出来 再刷到 待机后起不来 那条有问题的 就好了就不管了。。。 可能是里面数据 局部损坏吧。。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YOUGA S1的是内存坏了引起的,唤不醒

网友:
不过楼主真是良心价哇!维修加换内存就收50.  破会行规哇!

网友:
这个问题也是真是奇葩

网友:
                    无穷无尽的新故障等着你来修

网友:
。。。。。。。。
楼主那个是什么软件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研究过。我是直接用好的内存条读出来 再刷到 待机后起不来 那条有问题的 就好了就不管了。。。 可能是 ...

我这几天遇到的都是千奇百怪的问题

网友:
这个收费也太便宜了!!!!!!!!!!!!!!!

网友:
   工程浩大!

网友:
单2g內存至少50了,我也服了你,拆机检修只收50,不收检测费吗?工钱呢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只要休眠后就无法唤醒,只能强制关机才可以,是内存电压的问题,你这个是内存问题,看来以后碰到这种问题还是要先往内存那里查啊

网友:
给内存刷了程序了之后再说,这个问题肯定就是内存条问题,放到别的机器上面可以正常唤醒吗?

网友:
我都遇到过新电脑,低配CPU,就是不能睡眠,睡眠就不能唤醒了。。。。。。。。。。。。

网友:
知道*脏话*B 商家  辛苦测试那么久 50  换做是我的脾气  你给老子滚 以后别来找我的 你厉害你自己修啊 你怎么想不到是内存的原因呢  艹!!!这种情况来气啊  你等于帮忙 钱都不挣

网友:
我看到你这个问题想起 自己一台保内的acer 休眠后唤醒就花屏了 换了主板 屏线 系统也装了 原来可能真是内存问题 唉 没研究 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