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长城VESCOM C2459白屏高手请教

楼主(2017-12-15):
长城VESCOM C2459白屏 ,换了通用版测现象一样,应该是屏逻辑板出问题问题,初测保险正常,VDD有5V,DVDD和VGH无电压,Z301是稳压二级管吗,一头有5V另一头0V,是不是这个元器件坏了,高手请指教。

网友:
大家帮帮忙急,没人回复,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什么原因,有待高手出现,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A:
故障已解决,Z301坏了阻值无穷大导致不通,5V直接飞线到Z301无电压那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故障已解决,Z301坏了阻值无穷大导致不通,5V直接飞线到Z301无电压那头。

楼主经验都分享了,期待有高手能解答一下电路分析。

网友:
Z301是什么,解释一下。看着像电容呢

网友:
Z301是,带电容派型(π) 滤波器!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感謝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经验都分享了,期待有高手能解答一下电路分析。

个是5V的IC供电  那么大的电阻  应该没有错,EN一般的1点几的  一般5V   12V都是供电, 这个应该是IC缺少供电照成的

网友:
三极管看一下进来的电压有没有  ,主要供电修出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