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TWS主板维修

楼主(2017-12-15):
ASUS TWS主板维修

日期:2017年12月14日
地点: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乐活小镇91号
故障:不定时掉电,掉电后还可以再次开机。
有时开机掉电,有时进系统掉电,有时进BIOS掉电,有时没有显示LOGO就开始掉电,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掉电,没有一点规律,有时候掉电会听到电路的滋滋声。掉电没有一定的规律性,维修研究了一天半也没有找出掉电引得的蛛丝马迹。一时半会维修也陷入了僵局。
先来几张机子图片如下

鲁大师检测的如下

最后查询得知,有ASUS  神州  Dell   海尔都有这款山寨机,而且都次采用此款主板。
主板的版号如下:Quanta DA0TWSMB6E0 REV:E
来几张主板的图片让大家看看

刷写过海尔 ASUS 很多版本的BISO也无果,排除温控。

最宗发现有时掉电会时电流会突然达到5A,也就是过流保护引起的掉电保护。
最后发现是CPU供电的场管引起的原因。

图片上就是引起的故障点,图纸如下

根据图纸可以看到图片上的场管时2个并联为了增大电流,一个场管内部又是集成2个复合管,
手头上也没有此配件。想想要不就拆掉一个只用一个算了。
这是拆除后的主板图片

最后想想发现场管的控制级有些发黑,可能时控制级开路引起的故障
最和装起来测试了几个小时也没有出现故障,最后来张亮机图

打一下广告

网友:
这款笔记本图纸,我顺便上传一个

Quanta DA0TWSMB6E0-REV_1A.pdf

网友(2018-02-15):
图挂了 看不到啊 兄弟啊

网友A:
楼主 看不到图片啊 能把图片放出来吗 显示qq空间图片标志看不到内容啊,或者楼主重启一贴吧 很想看楼主维修内容啊,谢谢啦

网友B:
好经验,供电IC内部保护的好,神州有的板子,这种故障直接烧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看不到图片啊 能把图片放出来吗 显示qq空间图片标志看不到内容啊,或者楼主重启一贴吧 很想看楼主维修 ...

很早的帖子了,而且描述的很清楚了,不需要图的,

网友:
看不到图片,楼主!! 不能引用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经验,供电IC内部保护的好,神州有的板子,这种故障直接烧U

现在我这板子也可能烧cpu了 ,请前辈帮判断下可以吗,一开始cpu阻值40欧,烧了供电管后只有2.7欧,而且现在拿掉cpu,直接上电,就直接烧钽电容 330UF,不知是咋回事,能指导下吗前辈,大谢!

网友(2018-12-11):
借图纸一用,楼主修的漂亮,起码这思路很漂亮

网友:
都是高端机,。。。。。。。。。。。。。。。。。。

网友(2020-02-17):
请问楼主,图上拆去二个管(是拆二个管吧?),使用稳定吗?

网友(2020-04-11):
遇到个坑啊,我的和你故障一样,拆了这个芯片确实氧化了,可是装上后上电只到0.029就掉电了,我拆下来也是这样,晕死

网友:
很早的帖子了,而且描述的很清楚了,不需要图的,

网友(2020-05-30):
学习了,值得学习,我是菜鸟一枚。

网友:
坏这儿,也算是通病了

网友:
修好了就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