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P5-I78172D1 版号:6-71-W65S0-D02 内存版号:6-77-W67SC00-D02-3HA掉电

楼主(2017-12-15):
神舟:P5-I78172D1   版号:6-71-W65S0-D02  内存条码版号:6-77-W67SC00-D02-3HA 掉电   拿过来故障电流0.3几   .05几  0.6几掉电 ,有时候还会自动重启,有时候还会0.04电流不掉电指示等常亮。出来3v, 5v  待机电压有, 就什么电压都不出,刷过BIOS   加焊过桥还是不行 ,应该是哪里短路了,保护了,没有头绪,中间被我烧掉一个芯片P2808,不触发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9553-1-1.html    这里有教你怎么改。不用买芯片。但是改好后故障依旧,

网友A:
什么鬼地方啊。还可以穿 拖鞋,我这里都快下雪了   。检查下  DD-ON 等等 那几个二级电压 6脚芝麻官,容易爆掉

网友:
呵呵,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鬼地方啊。还可以穿 拖鞋,我这里都快下雪了   。检查下  DD-ON 等等 那几个二级电压 6脚芝麻官,容易 ...

广东广东冬天不冷的。谢谢提醒   我研究看看,

网友:
慢慢查别急,慢慢的就浮出水面了

网友:
修几天了 ,还是没有思路

网友:
只会发贴救助,没事多看看别人的帖子!机子早就修好了,这个机子通病是6脚的7002质量有问题换了就好了。一般换显卡背面的那个,实在不行能看见几个换几个

网友:
pq23 pq58 还有一个8脚管这3个管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