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5联想笔记本,用独显进系统就黑屏,集显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7-12-15):
用户说电脑死机,试机进系统就黑屏,用安全模式进系统,禁用独显,能正常使用,这是什么问题啊,就这样交用户吗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显卡!!!!!!!

网友:
加 焊不行就换显卡呀,,,,,,,,,,,,,,,,,,,,,,,,,,,,,,,,,,,,,,,,,,,,,,,,,,,,,,,,,,,,,

网友A:
加 焊不行就换显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 焊不行就换显卡呀,,,,,,,,,,,,,,,,,,,,,,

不焊了,禁用独显,准备收钱。。。。。。。。

网友:
把显卡换了吧,多半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器 很好改集显啊  直接改了就是 客户不同意就报个300换显卡  同意改就150-200就这么简单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 大部分是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不就好了。。。。。。、

网友:
首先重装个win7试试,还是这样就跟客户报显卡也坏了,要修要加钱

网友:
加焊了显卡好了,没BGA焊台,下面用烤火炉,上面用风枪,加焊了下

网友:
加焊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