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 版号LA-9911P 时好 时而暗屏

楼主(2017-12-15):
联想G405 版号LA-9911P 时好 时暗屏 有时候好的有时候暗屏 开机logo是亮的刚进桌面就暗屏 进PE也是进入PE桌面就暗屏 有时候又没事 一切正常 换过屏也一样
桌面

网友:
检查 LID赫尔零件, 屏幕开启 之类的 直接拆掉 屏幕壳子里面的磁铁 扔掉

网友:
。。有本事把背光开启信号给上拉,看它还暗不暗。。。话说你这是不是19V屏供电保险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