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能进能退DFU,定电流120MA

楼主(2017-12-15):
苹果6能进能退DFU,定电流120MA,但是爱思读不出全部信息,有时能读出,高手给个思路,谢谢
苹果

网友:
是不是点刷机也进不去?检查硬盘底脚阻值

网友:
小6DFU模式一般电流最大也就80多ma,你这个电流偏大。先换个USB试下。

网友:
USB管理已换了,还是不行,刷机也进不去,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