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F55L笔记本不能开关机

楼主(2017-12-15):
    接到客户送来一台华硕笔记本 说不能开关机 说看是不是开关按键坏了 我让放这检测  上可调电源自动上电开机进入系统而且硬关机不能关机 心想真让客户说中了按键坏了 拆机看主板 测试按键是正常的 量电压没有3.3V电压 看按键铜线有腐蚀 刮开看是有短线 接好3.3V有了 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但我也发现一个新的现象这个板子没CMOS电池 看几次都没有 看着它这电池 想是不是由电池提供CMOS电压 在不接电源 检测电池接口第5脚有3.1V的电压  我就想问各位大神现在的华硕都是这样的吗 不然以后要走好多弯路 谢谢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bios电池的,直接由外接电池供电

网友A:
这种机器可以把BIOS备份下来

网友:
新机器就一张板子,全是板载,实在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可以把BIOS备份下来

没有用 会导致开机慢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bios电池的 进水开关断线了吃票子了

网友:
那自动开机就是你把电池拆了就这样了

网友:
内置电池的机器,没有必要再装个COMS电池,

网友:
这个 板 好像没 bios电池

网友:
修过这板子,没把我气死,刷个bios不亮了,刷回头也不行

网友:
这种的主板还是没有遇到过,一般都有CMOS电池

网友:
华硕品质,奸如磐石。设计果然都是别居一格

网友:
现在新华硕都没BIOS电池,有些外置电池卡扣还很麻烦,第一次拆个外置电池我居然拆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