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a53s时序错乱导致待机异常维修一例

楼主(2017-12-15):
机子修了几天一直没空发帖,板号给忘了,印象中是k53sj。
故障是裸板电流0.03a按开关没反应,测试待机3 5v没有,ec有3v待机电压,rst acin都行正常的,BIOS供电只有1.5v,bios供电是经过一个二极管d2801到3vsus的,测3vsus的电感节点没有波形。
示波器测试插电的一瞬间,3vsus有1.5v,bios1256脚也有波形,但是26脚幅度不足,因为供电不够啊。
3vsus和5vsus都是ec发出vsus_on控制的。测试这个信号也是一瞬间从3.3v掉到1.35v,达不到阈值所以。。。。
断开r3011再测ec这边86脚还是一样,测85脚是3.3v,测87脚是0v,86和87之间的正反数值相差很大,可以排除这3个引脚之间漏电了。
回过头来看d2801,BIOS的供电可以用+3va_ec也可以用3vsus,本机采用的是后者。所以我们没必要去刷bios,因为供电在后。
我的做法是直接断开sl2801再短接r2801,一切都妥妥的。
为了验证跟bios没关系,我把56脚短接vsus_on一样3.3v正常输出。
最后断开r2801接回sl2801,再加焊一遍ec,一切正常,稳妥起见,再次断开sl2801接回r2801。这个机子其实就是ec漏电导致的,至于是什么哪个信号就不得而知了。
我修东西不喜欢乱焊乱换,因为有些地方漏电焊一下又好,冷机了又不行,容易返修。

网友:
华硕的机器有点位还好修点

网友:
能不能把华硕点位软件发一个给我,  谢了!!

网友:
确实是的  有时候风枪吹一下就好了  客户拿回去又出问题

网友:
这个就比较麻烦吹一下好了容易返修 最好多测试

网友:
吹一下就好了的,用不了多久。。。。。

网友:
需要点位图图纸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