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工具改造笔记本与手机同时修的人员必看,实地学员求认证。

楼主(2017-12-15):
徐老师说了论坛帐号在三个月内免费对实地学员认证。实地的学员,前一个月手工后一个月理论加修板,2个月学完后,学得最差的换个座子,搞个芯片换个CPU,找找断线短路都没有问题,大家都踊跃发表自己的实战经验。徐师今天批评了刚入维修的学员爱买一堆没用的工具,什么撬棍之类的,说到工具,今天
我就不发维修案例了换个口味,给大家带来工具改造,对同时修笔记本手机的很实用,只修手机的也可以起到保护作用,关键时刻能救命。就是给开机线加上稳压模块。
第一步 打开淘宝搜索 “dc降压模块 5A” 大约5元左右,该商品属性里有介绍 非隔离降压模块(BUCK)转换效率:最高96%。
第二步 把开机电源线拆开,焊下联接可调电源的输入线,(注意记住正负极性)把输入线焊接到购买的DC转换模块的IN上。
第三步 把开机线接到可调电源上,可调电源随便设一个10来V输出,万用表20V DC档 接到DC 转换模块的OUT输出脚,旋转DC转换模块上面的高精可调电阻,使电压刚好4.2V(注意电容储能,电压由高调低时有延时,可短路放电后重新测量),调好后用绿油固定。
第四步  把开机线原输入电源的位置用短线焊接到DC转换模块的输出脚上。改造完成。
注意,改造后,根据开机电流修板的电流对应关系有改变(且在电容的作用下,会滤掉一些细小的变化,其实可调电源的采样时间也会滤掉一些,所以改造后最好在输出端串一个指针表)。对应公式如下。
可调电源上显示电压*可调电源上显示电流=4.2*手机工作电流/模块效率              模块效率是和输入输出电压电流成曲线变化的,精度要求不高按85%计算。
串联指针表,建议选用500MA的,大了维修时电流不明显,表可以并一个开关,平时开关闭合防止大电流
指针打弯,需要修跑不上电流的板子时关闭开关。
前两天老师拿了200张故障板给我们测试,其中有一张板,同学说是不触发,但我看到电流表上的数闪了一下,不细心是看不出来的。说明该板是触发后,马上掉电了。这就可以体表出指针表的好处。因为数字表不是实时采样。同样的我在用数字表修板时发现同一张板,触发时的电流跳变不同,可能也是因为两次触发对应的电流采样时间点不同。

网友:
打赏几次都提示请输入正确的分值,不会赏啊

网友:
一看就知道楼主对电路充满了爱好,加分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点赞。

网友:
精彩,实地去一趟确实好处多多!

网友:
老罗发的好帖,知识确实牛逼,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