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400电源后级无输出

楼主(2017-12-15):
电源芯片1219A6换   光耦也换了  开关管换了 电阻阻值正常

网友A:
电源芯片的供电电容换一下试试。  一般是50v47uf的。小电容。在不行考虑弄模块带换了

网友B:
主芯片的周围小件都要查,后极也要没有短路,全面的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的供电电容换一下试试。  一般是50v47uf的。小电容。在不行考虑弄模块带换了

电源芯片供电电容我的是25V47UF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芯片的周围小件都要查,后极也要没有短路,全面的检查。

查了对照2400电源板零件都换了 没有头绪

网友:
先查待机电源是否正常,待机正常后,其它电压要ON OFF开启后才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