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W电源 SST-SX600-G PFC电路的大二极管什么型号呀?

楼主(2017-12-15):
一个600W 电源 升压
二极管
爆了 谁知道 型号呀
把 300V 升到400V 的那个电路 600W电源 SST-SX600-G PFC电路的大二极管什么型号呀? 二个脚 的
电源

网友:
PFC电路的整流管要求并不高啊!
一般大于:600V 3A 即可,但一定要注意Trr不能超过300ns!
要看什么封装的,DO、TO?

网友:
感觉电源维修,不耐用!还是直接换掉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