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471无3V 5V 不上电

楼主(2017-12-15):
V5-471
笔记本
,公共点短路修好后不出3V 5V 无法上电,3V 5V 开启动一下就掉了,请高手指点
公共点短路

网友:
楼主可以更换一下3V 5V的滤波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已经换过,还是一样,感觉按一下开关3V V出来,过一下掉了,没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