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加电自动开机,自己未解决,最后同行秒杀

楼主(2017-12-15):
接一台6S,客户描述不开机,到手里检测,接电源加电自动开机,第一思路把问题放在了开机线路上,先量阻值正常,量电压1.7V左右。

把这条线路上的元器件都拆除,包括开机的上拉电阻拆除,更换,故障依旧。

中间有想到了会不会是尾插检测脚造成的自动开机呢,

但是量尾插检测脚阻值正常

此时没什么思路了,想着会不会是USB模块问题,于是直接拆了USB模块,故障还是一样!!

死马当活马医,换了个新的USB模块,还是一样!!!

客户这边一直在催,自己也没任何思路了,只好把机器丢给了同行。

送过去同行,他直接拆了充电IC(U2300),既然加电不自动开机了。。看着他五分钟修好了,但是不明白原理。

一直在想如果是检测到数据线的插入了,那问题应该是在USB这一块。

不明白,还希望大神指导。

网友:
电源充电坏了,电池没有足够的电量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