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300s-14isk不过隔保维修

楼主(2017-12-15):
机型:300s-14isk版型:14292-1
故障现象:不充电,单适配器不开机。

接到笔记本电脑的的时候,已经是不开机,客户描述之前是只是不充电。
拆机发现隔离保护输出电压是7V,是电池本身的电压。
于是找电路图,某宝问了只有BIOS。只能找芯片PDF。
在逛论坛时发现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9577-1-1.html
故障类似

于是查这个电阻,发现阻值不是10欧,变大很多。电压一边是18.9V,一边是3V。
更换电阻(应该是通病)

装好后直接点亮

在此感谢kik365的共享。

网友:
感谢通病的分享,维修不易

网友:
大神就这样愉快的收米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没有想到300s的机子现在就进入维修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你修这故障这是秒杀哦,谢谢分享!!!!!!

网友:
迅维就是一个让维修人员共享的平台。共同更好的发展。

网友A:
楼主,图纸有吗,共享下,我有个310S,看看是否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纸有吗,共享下,我有个310S,看看是否可以参考

没有呀 ,但是我修好了。可以的话,你发帖分享给大家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电阻的作用   是acdet的分压吗   还是什么

网友:
这个还是经常见到修到的。。。。。。

网友:
支持迅维网...........支持迅维网...........支持迅维网...........支持迅维网...........

网友:
感谢通病的分享,维修不易   ,..,.,,.,.,.,.,.,.,

网友:
蹭分来了,,,,,,,,,,,,,,,,,,,,,,,,,,,,,,,,,,,,,,,,,,,,,,,,,,,,,,,,,,,,,,,,,,,,,,,,,,,,,,,,,,,,

网友:
我的不充电 单独适配器或电池都能开机,电源管理软件也调试了还是不行。你说的电阻我的阻止是450Q换10Q的还是一样。没有图纸找寻中

网友:
感谢通病的分享,维修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