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过水的air a1466 开机好慢

楼主(2017-12-15):
2012年 231  版号820-3209-a ,进过水的开机进系统超级慢,进去系统后操作也慢, 试过刷了原厂bios  也一样,解决不了,求高手解决,现在换了一个键盘,原来的已经完全不能用了,

网友:
换了好了没

网友:
刷过BIOS 也一样慢,求大神来解答

网友A:
bios ,电池,usb 是否短路。 bios排除的话 。电池装上了吗,电池不装或者电池有问题也会卡。usb线路短路也会。主要三个方面。

网友:
换的好了没有,有水有没有除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电池,usb 是否短路。 bios排除的话 。电池装上了吗,电池不装或者电池有问题也会卡。usb线路短路也 ...

我料板有这个型号的把料板的BIOS 换过去进系统也慢,但进去就很正常,但正常的机不用电池也可以的啊,直接适配器也可以啊,但两个USB 接口可以用的哦

网友:
结果呢。楼主。搞定了没有??哪里的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好样的,向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