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联想BTDD-LT2 V:1.0

楼主(2017-12-15):
接到客户一个主机,说开不了机。试机了一下,开始可以亮机,到进入WINDOWS的时候突然断电,再次触发就无法触发了。拆机看板号为BTDD-LT2 V:1.0,
在迅维找一下图纸看看,结果发现没有,只有BIOS备份文档各种。。。好吧,第一次尝试修主板,在网校里购买了会员系统地跟徐老师学了一点修主板的知识,试试吧!先看待机电压有无,3.3VSB有,5VSB没有,说明控制极信号应该是没有问题。测量二级电压的场管发现GS极有短路现象!将该场管进行更换,再测5VSB已经出来了,上电试机,已经亮机了。新手第一次修主板,成功达成。

网友A:
还没修过主板呢         好期待

网友:
J1900  29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修过主板呢         好期待

刚在迅维买了一大波工具,风枪还有焊台,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修过主板呢         好期待

多少大洋啊

网友B:
差不多一千一共,一个风枪,假负载套装,一个焊台还有个电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一千一共,一个风枪,假负载套装,一个焊台还有个电表

那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