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白干6050A2412201故障板

楼主(2017-12-15):
实地小白第一次修板
厂家:英业达
板号6050A2412201 少废话!上图   故障:不触发
看看我们的工作台!  (⊙o⊙)…有点乱

好了不扯皮了 开干!!!
首先拿到板子看外观,没有严重烧毁、腐蚀。
打值:打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线性、公共点。(3V、5V电感、VREG5、VREG3、上下管G、公共点)等   如果无明显问题就可以上电检测。

5V电感打值  位置号:L308  正常182

3V电感打值 位置号:L307 正常107

内存电感打值 位置号:L503 正常247

CPU供电电感L510 正常:488

公共点打值正常

没有发现明显问题,上电!!   试机!
上电后没公共点,怎么个情况?乖乖查图纸
一通乱捅之后发现串联分压电阻没装!

补上电阻出公共点  测PAD301正常  波形正常

测VREG3、VREG5出了。

接着测VREF 2V  抓波形看

波形正常
目测TPS51123周边的自举电容、电阻都被拆了。这故障做的。。

找料板,靠,都被拆光了。
找个先装上再说          PWM有输出了   再抓波!

明显自举不足!
更换自举电容再测!

波形正常!

电感后端
上电,触发短接第三脚

咦,触发不开机供电也有啊。查条件!
找到内存供电芯片。靠,自举电容、电阻都没了。先装上。
上电,还不亮,查内存条件。发现芯片没工作

捅完之后发现开启信号中的电阻短路,拆了,100K 料板料板上有的是。装好触发,电流跳到1A,还是不亮!奇怪了!
又一顿乱捅,半个小时过去了!查EC工作条件。桥的11个待机条件

最后   靠,晶振装反了!
换回来之后,学乖了。检查一下。

供电都正常了,上电 触发。我的小心脏跟电流一样
亮了!     附上亮机图!

小白码字不易!

网友:
抢沙发,祝你早日成为大师!

网友:
实地学过就是技术好,都会抓波分析电路。

网友A:
这是在哪里学的呀  我也想学  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哪里学的呀  我也想学  学

迅维啊!教的很不错的              随时欢迎你的到来!

网友:
楼主很用心哦,修主板很厉害啊、、、、、、

网友:
楼主很用心哦,学的很细心,很扎实,修主板很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