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机顶盒输出电压低什么情况

楼主(2017-12-15):
广电机顶盒输出电压18v   5v   3.3v     但是   18v 只有9.5v    其他输出都正常  点亮灯泡 18v直接降到1v  ,  5v降到3.3左右,  3.3v降低后恢复到3.3v

给18v 一个 15v(有一个15v的电源)电压,电源就可以正常启动工作 电压输出……  求大神指导

mcu  是fsl206mr  已更换dh321

直接断开二极管 后级  只有6.8v 左右

受伤了老铁门   :竟然真的被我遇到了20输出有两个35v100uf的电容(虽然考虑过它的问题都是外观欺骗了我们----肯定整过容--害得我几乎想了其他的所有----都不                         相信还有真爱了),这板子不加负载只有14v左右,接上两芯插头就只有3.3v左右,接上5芯的插头就有17v!!!!

网友:
直接换掉pwm吧,应该就好了,再不行的话换光耦和50v22uf

网友:
检查滤波电解性能或替换试试先。

网友:
电容老化了吧,lcr电桥你值得拥有

网友:
理论没学透,看文章,基础薄弱,要说的太多,不想说了。手机上的。

网友:
先检查滤波电解。国产电容质量不怎么好。

网友:
你在说什么???
怎么看半天一头雾水?到底修好没有,哪坏了?

网友:
这个主板,好便宜!直接淘一个!

网友:
启动电容,滤波电容,等跟定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这种机器我们这里10元一台!没人修的

网友:
有些电容时间长了,不鼓也要换,失容严重导致电压下降

网友:
又涨新知识了,一直以为电容外观上无明显鼓包就不会坏呢

网友:
修电路需要非常有耐心和细心,楼主都做到了,加分给愿意分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