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现在手机屏是不是越来越难拆了?

楼主(2017-12-15):
    因为有温度高了,屏拆下来显示出问题的经历,现在取屏都采用80-90度。不过现在的新手机屏用这个温度直接软都不软,取不动。请问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A:
硬胶就是这样 oppo R系列 vivo X系列  一般都是上下切掉 左右用药水少量

网友:
有一种冷冻拆屏机 像个冰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胶就是这样 oppo R系列 vivo X系列  一般都是上下切掉 左右用药水少量

用什么切的?不小心把内屏切坏了就亏了

网友:
切屏机切完后,在分离对把,好像他们有的分离再贴合后,用了几天,手机有变色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遇到,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以后全面屏工艺估计又要提升了,不知道会不会更难

网友B:
有好些魅族的机子也是、用的白色硬胶、也很难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好些魅族的机子也是、用的白色硬胶、也很难拆

就是这种硬胶,根本不软

网友:
小强的技术越发的生猛!!666!已加分!

网友:
有专门的分屏机器,之前看到过一次不知道啥原理

网友C:
用拆屏神器  方便 省事  也不贵  好用

网友:
我用的100度,不过一定要控制好加热时间,药水530就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拆屏神器  方便 省事  也不贵  好用

所谓拆屏神器是不是就是切割机?

网友:
                           拆屏神器在哪里

网友:
在淘宝  有很多 几百块钱::D

网友:
硬胶粘的框,现在都是用切割机切掉上下部分,再拆左右的边框。切割机都有千分尺调节,固定好距离不会切坏屏幕的。

网友:
现在都是用切割机切掉上下部分,再拆左右的边框以后全面屏工艺估计又要提升了

网友:
太难拆了,都拆坏几个了,赔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