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 要翘辫子了。。。

楼主(2017-12-15):
苹果 A1419 一体机
顾客发来换固态硬盘,但换了装回尽然。。。。。多了一排竖的黑区
想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吗?跪求帮助。。。
不然换屏会亏死 T.T
固态硬盘

网友:
啊,天哪!是不是把x轴排线搞到了!估计悬了........默哀..

网友:
感觉像是屏出问题了 找个屏试下看

网友:
买个教训 只能换屏了 你划胶的时候太深了划到屏幕模块了

网友:
亏死也得赔,血的教训,如果它是不显的还好忽悠,人家本来就是正常显示的,你说不过去,只能老老实实发去给别人修屏了,修这个屏应该比买一块便宜一点

网友:
这肯定是划胶的时候划到屏模块的,这种胶带很好弄的,随便拿个钢网,划一下就开了,钢网好控制,不会划得深,只能赔屏了,就当教训

网友:
这事你免不了的了 认吧 不细心

网友:
只有换屏了,我也干过这活,足足赔了1800. 你拆屏时下翘板太深了,伤到屏里面的排线了,终于有和我一样犯同样错误的了

网友:
飞线 试试吧 飞得好 省笔钱

网友:
1000多 有点贵 当交笔学费了

网友:
估计是屏坏掉了

网友:
上面那个大哥说的对,找个显微镜飞线试试,说不定能省下一笔钱

网友:
插拔屏线。拆下来看看断哪里能焊不。估计难焊。压屏的行当没有人做了。拆的时候着急了吧!先拆外壳,然后撬一下,左右拆,电路部分一定小心。还有就是拆屏幕时候开关键和连接线都注意。拆断了自己还要焊。

网友:
o(* ̄︶ ̄*)o 哈哈 恭喜老司机把屏撬坏了 ····

网友:
这种屏能焊线??

网友:
这个也没那么难拆吧,拆了几次又粘回去也没出现过问题。。。看来下次我也要注意一些了!上次到苹果售后换这个硬盘工钱600硬盘另算!

网友:
应该是拆机时候改锥戳到屏排线了,默哀一分钟

网友:
默哀,我们刚开始换R9手机外屏经常干挂内屏,一块500多,当教学费吧,现在基本不会挂了,以后换这个你也不会挂了,哈哈

网友:
欲哭无泪,也不是第一次拆,已很小心,也是用短的铁片来割,没戳到屏与线。。。。只好认命。。。

网友:
我鈤你归哦。。 这下倒霉了。。小伙子 。。。 倒霉了

网友:
早生贵子儿孙满堂大吉大利

网友:
这个真特么的要烦死 了。。。。。。。

网友A:
完全绝望了,吃顿饭回来,伙计把屏撞爆了一角。。。。
正是落地开花,(卖家)富贵又荣华。。。
不用烦。。不用愁。。。。任命就好。。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绝望了,吃顿饭回来,伙计把屏撞爆了一角。。。。
正是落地开花,(卖家)富贵又荣华。。。
不用烦。 ...

好了,完全报废了,这下换屏不心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绝望了,吃顿饭回来,伙计把屏撞爆了一角。。。。
正是落地开花,(卖家)富贵又荣华。。。
不用烦。 ...

你哥巧哦。。  这下杯具了             淘宝 买屏幕换了。。 马云多得很

网友:
楼主还是修屏幕去吧,这个估计不好弄了。。。。。。

网友:
      买个教训,以后内似问题得先跟客户报风险,不然出什么意外就不好整了,,

网友:
血 的 教 训  谁 都 有 失 手 的 时 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