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手机主板暗屏维修

楼主(2017-12-15):
         在深圳迅维实地手机培训2个月已经结束,从不懂手机维修到能够独立修手机完全是到迅维实地培训的结果,要感谢徐老师,张老师,林老师,朱老师的教导、还有同学的照顾。今天分享一下苹果6主板维修过程。拿到故障版首先检查外观没有进水、没有维修痕迹。接电,没有漏电。触发开机看下图。

电流最高跳到260-400左右跳变(4.6V电压是因为我的开机线有保护功能4.6V到15V都输出4.2V,在迅维淘宝店买的)。按照老师讲的电流到200毫安以上应该亮了,难道是暗屏?看图。

把手机放到强光下观察屏幕能看见白苹果图标,还真是暗屏,还有卡白苹果。
       故障确定了心里就放松了好多,因为老师早就把暗屏故障维修和卡白苹果故障的维修讲的清清楚楚了。
        先修背光,拆去CPU屏蔽罩,测背光供电电压PP_LCM_BL_ANDOE,这个电压接电就应该测到4V左右。测背光芯片U1502上边电容C1530/C1531/C1505.图

     现在测这里电压低了很多只有0.9多点明显不对。接着断电打对地值是612(福禄克15B+)。这里对地值应该520左右是正常的,想想也许是表有差别,暂时当它是对的吧。
      再继续排查看D1501和L1503这两个原件是否有起鼓、断脚、氧化、虚焊等问题。再显微镜下发现问题了,二极管裂缝了肯定是坏了。图

料板上吹下一个好的装上,这时再打对地值0了??短路!!!,开始拆滤波电容C1531再拆掉C1530后对地值恢复到484。接电触发测PP_LCM_BL_ANDOE电压有15.69V,到这里以为修好了,开机亮HeLLo。白高兴了一下,还是有问题。电源上电流显示920多毫安,屏一会儿亮一会儿暗。

     想到D1501 裂开了,电容短路了,很有可能升压储能电感也烧出问题了,果断换了L1503。在打对地值523这次值正确了。再开机直接到了激活界面,背光正常,电流上到1A多,同时也不卡白苹果了。

    总结一下应该是背光供电的滤波电容短路把隔离二级管烧了,同时升压储能电感也受损造成无背光,这里只是我自己理解的哈哈,迅维老师讲的才是最专业的,还是按照迅维老师讲的修吧。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毕业后就成全能维修员了?我还又一个月多才能毕业,现在思路不是很明确,我电脑班的,理论太多,小白只能帮你定下帖子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疯抢

网友C:
厉害了 学了远程一直没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毕业后就成全能维修员了?我还又一个月多才能毕业,现在思路不是很明确,我电脑班的,理论太多,小白只能帮 ...

全能一时半会儿实现不了!要是能改名早改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 学了远程一直没用上....................

学习理论同时实际操作才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疯抢

直风

网友:
不错哦,技术杠杠的,老师教的好学生学的好

网友:
我的是按一下就好,结果在排线出点了脚垫。正常使用1个月了。
非原装屏幕直接一个角度都是暗屏,不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