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90MWW3液晶屏幕故障!升压电路维修!

楼主(2017-12-16):
时间:2017/12/15
型号:WEIYI 980B显示器
故障表现:白屏

以下正题----------------------------------------------------
         来的时候没有拍照,比较忙,插入电源就是白白的,那个你们懂的!这样的故障一般不同于带线的显示器,或者泛白的显示器,那种就比较难弄了,有的就是屏液晶故障了,或者IC TAB  COF 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拆机之后用通用驱动板点这个屏涛声依旧!找了个碎屏匹配这个机型(液晶屏是双8屏线的,分辨率1440x900  逻辑板供电5V),用机器上的电源板和驱动板连接起来图像正常!  确定屏幕问题。

顺手拍了几张照片,修好才想起来拍几张留着,所以以下的电压全是工作正常状态的,一起来看下...

上图这个管子坏了,原来故障时,没有电压产生!VGH和VGL电压波动,都不正常!这个管子是一个二极管,更坏过一个后,发热,2分钟烧了,后来把下图的电容换了就OK了!那个电容有阻值了!也就是微短路状态!

最后亮机图不能少!!!

        有些时间没发帖子了,主要是没什么可以与大家分享的,修到这个显示器,是液晶屏坏了。觉得还可以,这方面资料论坛较少就发上来吧!
我现在好啊  思路全是乱的,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大家将就看吧!睡觉去了!

忘了重要的事,觉得有用给我加分啊,加分是不扣自己分的,编辑帖子真心累!!!

 会员2556142元2022-11-30 10:45

网友:
背景显示不正常啊,搞成这样不是我的本意啊  看官们凑合看吧,还需要审核???  自己先占楼,管理员看见了,帮我把帖子背景图取消行不,操作失败了 我取消不了!发出去就编辑不了了,老是出错啊!

网友A:
请教下电容有阻值  是拆下测还是在线测  用什么档

网友B:
本来还准备给你加分,但那么多小水滴,给搞的心烦,不扣分 算你走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电容有阻值  是拆下测还是在线测  用什么档

二极管档位啊,陶瓷电容正常是没有阻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还准备给你加分,但那么多小水滴,给搞的心烦,不扣分 算你走运了!

擦  这个不怨我啊,那个小水滴我想搞掉  弄不下去啊  加点分呗

网友:
这个是很好的经验,学习中,以后遇到就好解决了

网友:
这背景整得我头晕眼花的!!!!!

网友D:
背景已帮你处理,感谢分享,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背景已帮你处理,感谢分享,加分鼓励。

多谢版主啊 感谢感谢  辛苦辛苦

网友E:
修的不错。。。发贴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的不错。。。发贴不易,加分鼓励。。。。。。

谢谢加分啊,我发现你的签名很有个性啊   符合维修的写照:

网友:
不错我看得懂 !有图就是看的明白

网友F:
高手啊  遇到屏的问题 我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手啊  遇到屏的问题 我就直接放弃了

我也不是高手,但是屏一般纯白的  有时候查一查还是有收获的  前几天还弄好一个23寸LED  是一个DC-DC电容短路了! 人只要想去办一件事情,有绝对的信心就成功了一半!努力!同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档位啊,陶瓷电容正常是没有阻值的

原来也能这么测,估计漏电挺严重了。

网友:
IC TAB  COF。IC是芯片,TAB COF是什么?

网友:
帖子非常好过程很详细,必须赞一个。

网友:
能个给我说一下 屏上的重要监测点 电压多少

网友:
修的不错啊,加分鼓励鼓励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