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问题求助哈,谢谢

楼主(2017-12-16):
你好请问我一台清华同方LW98显示器,显示器正常亮几秒,就灭掉,灭的时候,显示器指示灯还是绿色,我灯管一根一根用单高压条测试多可以正常亮,说明是这个高压板有问题吗 ?还有可能其他问题吗?谢谢

网友:
你这个问题一般是高压问题,你可以先改个通用高压板试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灯管排除了,就电源板的高压部分,一般加高压通用板飞好线就可以了,改高压解决,快速稳定

网友:
能正常亮机,可以看下电路板电容爆没,再换个高压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