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用山寨苹果数据线的下场?

楼主(2017-12-16):
之前的原装数据线坏了,看到山寨数据线,才二十左右,买了之后一直用的好好的,用了一两个月,今天突然说没经过认证不给用了。又试了一遍居然又可以用了。那到底是可以用还是不可以用

网友:
使用山寨的苹果数据线,容易给iPhone或iPad照成内部元件损伤,因为山寨的数据线没法控制其输出电压电流的稳定性。
所以给苹果设备挑选配件时(数据线、充电宝或充电器),最好选择苹果原装原配的,或是有苹果MFi认证的,有苹果MFi认证的第三方牌子有:iWALK爱沃可、Belkin等。

网友:
慎用山寨数据线,我手中的5s就是用充电宝配山寨数据线,烧坏了主板,开不了机,刚修好

网友:
我也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买来的刚开始时间是好用的,用了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不能识别的问题。难道iphone 会把数据线在线验证?

网友:
有苹果认证证书的才是有mfi认证的数据线

网友:
没经过MFi认证的,偶尔能用偶尔不行,拔插一下就能用了。
如果是用来充电,过一阵子就会断开连接,重新拔插一下就又好了。
所以说,用是可以用的,就是拔插会有点麻烦。

网友:
通过MFI认证的数据线也只要39,这个价格很多品牌都在卖,去买一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