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一体机 omni 105 pc短路维修

楼主(2017-12-16):
惠普hp一体机 omni 105 pc短路, 插上电源打表,测 5V上管坏,更换后5V阻质9欧,ALC269取了,OK  点亮,更换ALC269修复

网友:
按你这个试试去,手里正有个105头疼呢

网友:
下次可以详细的写下相关的维修思路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你更换的是声卡芯片吗????

网友:
声卡短路,不开机。卸了成功了,技术不错。风枪垂下来了?焊上去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