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包一块土地,吹吹水

楼主(2017-12-16):
有一块地,正在想招商引资,盖楼吹水

网友:
虽然我没看懂是什么意思,但还是感觉666

网友A:
虽然是谈天说地版块,但是经常这么搞也是不行滴!

网友:
多少亩的地 可以盖个迅维分部  呵呵

网友:
现在地最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谈天说地版块,但是经常这么搞也是不行滴!

不经常搞,说说维修经验的,只是开头有点吹水而已,下次不会的

网友:
问:我的手机卡LOGO了,可以维修么?
答:这种故障的原因一般都是因为软件故障引起的,我们先要尝试重刷系统,里面的数据也会被清空。当然,也有可能是硬件故障,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都必须从软件入手,这是先简后难的处理原则,此外,也有重刷后无法开机的情况(一般是字库本体不良引起)。

网友:
           维修店铺地租也是啊,一个字地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