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50开机报错2100

楼主(2017-12-16):
联想ThinkPad,E450 开机报错2100etection error on HDD0 (Main HDD)南桥BIOS刷过几个,论坛下载了几个  问题一样,有的不亮,有的时亮时不亮。
BIOS恢复默认,硬盘换过,有遇到过这样的吗? 看到论坛有几个同样问题的   都没有解决!
有没有解决过的大神?

网友A:
拔掉硬盘不报错,插上硬盘报错,BIOS 不认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硬盘不报错,插上硬盘报错,BIOS 不认硬盘,

有没有查过硬盘接口那边供电,以及阻值

网友:
遇到过  是硬盘本身问题      你这种最好查下电路

网友:
检查下CMOS电池的电量 问题由简入繁

网友:
还是BIOS 这个BIOS好多版本     以前碰到过刷了很多个

网友:
这个直接修硬盘的工作条件就可以啊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呗 感觉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