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3.0 无CPU供电 反复重启求助

楼主(2017-12-16):
接同行一块ga-h61m-ds2 rev3.0  上电测试故障为反复重启  上电2秒内测量各大供电 1.5 V 1.8V 有   无CPU供电  接着测内存1.5V 有spd3.3有 问题锁定为无CPU电压导致反复重启   先软后硬 ,耍官方BIOS无果  还是反复重启   继续测CPU条件 CPUvtt1.1V 正常     cpu vccsa 0.9正常
继续查CPU电源管理芯片

查25脚和26脚 vdd 和VCCP 有5.0V 供电正常
查9脚VR ON 1.0V有
到这里维修陷入僵局  没办法了

网友:
维修进度  更换ISL95836 故障依旧

网友A:
IO的5v检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的5v检测电压是否正常                                                                               ...

IO换了 还是一样  排除IO故障 5V检测是IO发出的吗?

网友:
今天修了块一样的问题的主板,最后是电源芯片虚焊,焊接下好了

网友:
示波器看波形是否良好,是电容漏电还是别的啥ntc 电阻查查阻值 重点反馈电路

网友:
技嘉的12V5V的IO检测脚有没有啊。看一下咯。IO的电源好信号有没有发给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