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3542版号13269-1待机求助

楼主(2017-12-16):
如题
接到个同行的机器。。。。机器没有进水,没有修过。
待机都有。。。不过不正常。。。。
线性电压 3脚 3.3v是3.77v  13脚  5v电压 5.20v
开启PWM电压 8脚电压 3.77V 和20脚 5.20V ,这个电压来自EC
PWM电压  6脚3.77v  8脚3.77v

机器是不触发。。。。。
主供电12脚电压正常19v
上下管全套都换了。芯片都换。 后极的滤波电容都换了,
根据我的推断。这个芯片只要有主供电19v
线性电压就出来3.3v和5v
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有时候只要8脚3.77V变成3.3v 就可以触发了,拔了就不行。。。
我就想问下,这个芯片条件怎么3脚会变成3.77v,我真的是第一次遇到,以前都是比这个电压低的
求指导

网友:
沙发自己拿了,高手们都出来救救我吧

网友:
怎么没人额理我啊,:'(:'(:'(:'(

网友:
待机芯片换个试试……------''''''''''''-

网友:
电感换个试试!!!!!!…,,,,,,,,,

网友:
换待机芯片看看行不。。。。。。。。。。。。。。。。。。。。。。。。。。。。。。。。。。

网友:
这个很可能是芯片周围的两个电阻分压的电压偏大2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下,芯片开启电压是否正常 、、、、、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故障一样,我的是3V.5V待机3.5V 5.2V同样不触发.反馈电阻拆下来测量阻值正常。现在也在查呢

网友:
换个电感试一试,说不定有收货。高手出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