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导索泰ZT-H55D3-M1DH主板没内存供电。

楼主(2017-12-16):
这板子用的内存供电用的是24脚芯片(CP=CF),淘宝了哈是个rt8207。不产生ddr内存1.5v电压,没ddr_VTT电压,还有桥的1.05v电压也没有,其他电压都有。这个芯片我也不知道坏了没。在网上找了个引脚图 ,现在是这个么问题,供电都正常,2个脚电压不对,主板在插上电的时候,11脚和10脚的电压为3.3v。当短接触发针的时候,这两个脚电压还是一样的3.3v。S3和s5脚电压都是3.3v。DDR内存电压0v。过一会也就十几秒的时候掉电了,再触发开机针没反应,这时候测试11脚和10脚电压都0v。这个芯片的11脚接IO的43脚(NCT5571d) 也就是S5。不知道现在这个是芯片坏了还是其他地方,到这里没思路了,手上没这ic。求高手帮我分析哈,还有什么条件没满足,这个芯片不工作。

网友:
这个芯片的供电开启正常吗?boot脚升压电路正常吗,还有fb反馈也要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