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成功修复长虹LED3258M不开机指示灯亮红的有时候可以开机

楼主(2017-12-16):
这机器我还以为是哪里接触不亮呢,拆开测试各大电压都正常1.2v5v3.3v12v32v电压都有,晶振电压0.6v的0.56v都有,开机键也有3.3v,短接也有跳变,就是有时候不开机,这不像是程序的问题啊,直接淘宝买个程序OK。·····

网友:
              这故障确实不像程序的问题

网友(2018-02-23):
用什么编程器,品牌液晶电视也支持在线刷程序吗?

网友(2018-03-27):
我这遇到一个一样的机型,故障也一样,不开机,红灯亮,有时偶尔可以开机。
一体板,正常待机的时候一组3.25v电压,,另一组1.8v   3.23v为开后才有的。
但是故障时红灯亮,无法开机,待机 开机电压全由
你说数据坏了吧,偶尔又可以开机。

你看我是如何修的,我把这个原机数据考出来。写入到一片新的25x32,换上后正常了。

用了还是原机数据,只不过换了个25x32,为验证,把原机25Q32换上确实是不能用的。

我也把我这原机拷上来。

网友:
屏不显示,刷了一下程序,就正常了,学习了

网友:
此贴标题型号有误,请楼主更改为:LED32538M

网友:
今天不忙来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电视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也是马家买的程序。

网友:
感谢分享,下了一个先试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这个电视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但是刷了还不行 估计主控坏了

网友:
我的电视花屏,屏幕开机抖动,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你有用遥控器开机试过吗?

网友(2018-08-19):
正好 这故障 ,需要,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