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开机掉电

楼主(2017-12-16):
接一台A1278 板号 820-3115-B 按开上流可以上到0.18 就掉电了 开机哪一会可以测到除CPU电压之外的其它电压都出来了CPU供电IC 换了还是一样 有哪位大湿有修过
cpu
cpu供电
掉电

网友:
看all_sys_pwrgd出来过没有,出来过,刷个bios,这个电流掉电,要么pg没出来,二级供电短路,要么桥没有正确读取bios。主要是桥没读到bios,bios芯片到桥断线一类的。桥能拉低slp,不用太担心桥坏。

网友:
小伙子捡钱了,这板子秒杀的节奏。12年的板子,3代u。u供电电感打值1……2左右,很低,我修过一个对地阻值0.8欧姆的,也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