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独显)改硬盘模式导致不亮

楼主(2017-12-16):
客户称叫设置BIOS硬盘模式,将AHCI调成兼容模式,F10保存后,屏不亮。客户拿过来后测试,按开关没有反应,初步以为是BIOS资料坏了,刷了个进去

涛声依旧,中午用稳压电源看电流,不插内存0.8安的样子,插上内存1.1

说明内存都过了,然后测了下,所有电压都正常,再次判断集显或屏供电问题

测了屏高压供电有,然后测到屏核心供电没有,查信号+LCDVDD_CONN

发现Q80 G极有5V的电 D极没电,3VS是二级供电,查到U39产生了的

断定3VS与Q80 D极断线,找了个3V为Q80 3pin上拉,问题解决

然后发现DISPOFF#,背光开启信号,正常应该为高电平,结果没有

发现是由EC开启的,先测到有,后面测到没了

PCH并没有发出来,最后飞线上拉R437的2脚

最后成功点亮~~~!

网友:
难道是短线引起的么                                    楼主

网友:
原来是,屏无背光啊,这客户怎么设的,射这么远!~

网友:
最后飞线到R437的2脚,请问,是从哪个点飞到哪个点呢

网友:
楼主讲解很仔细啊,谢谢楼 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