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0u3c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7-12-16):
机器来的时候 就是跑1.5左右电流。刷了个BIOS还是不行,芯片为95837 也没有这个图纸 求助

网友:
1.5A电流,还不出U供电,看一看是否其他供电有短路吧?

网友:
从新刷个bios

网友:
这机器电流没这么高吧   短路了

网友:
很好。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继续努力

网友:
都这么大电流不出电压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你确定1.5A还不出CPU供电???应该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