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502n

楼主(2017-12-16):
华硕e502naBIOS,某宝买的 版号,已确定ok
亮机图

网友:
这机器还在保修的  客户刚好拿咯一个过来  BIOS有密码  官方不保   正好试下你这行不行   但本身的是REV 2.1  不知道一样不

网友:
和REV 2.1通用  试过  好用  谢谢     第一次开机慢  应该是取咯电池的原因   关机 后再开 后面一直亮机都快!!!只是BIOS里面没有MAC 地址 和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