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换屏后没有背光了,换回去也没有背光了

楼主(2017-12-16):
有一台T420,开始是好的,刚好有其他电脑缺一个14寸薄屏,我就把那个拆下来换其他电脑了,结果没背光,,,现在屏换回去也是没背光,我另外找了一台T420把屏换上却是好的,,,求大师们指点

网友A:
没拔电池拆装屏吧,查屏接口,40针,35/36 ,3V,38/39公共点电压19V,电池12V

网友B:
确定是屏上的问题 就查下屏背光的工作条件

网友:
背光的供电断路了,查一下看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主板上的问题,背光供电短路了,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拔电池拆装屏吧,查屏接口,40针,35/36 ,3V,38/39公共点电压19V,电池12V

谢谢师傅了 非常感谢您   内容非常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屏上的问题 就查下屏背光的工作条件

谢谢师傅了 非常感谢您   内容非常有用

网友:
暗屏,1,主供查一下  2  查35.36 脚LED-EN    PWN  开启和亮度调节    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