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进水后手机无法开机,开机70mA反复跳动,保资料维修

楼主(2017-12-16):
iPhone 6S进水后手机无法开机,开机70mA反复跳动,保资料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 6S

  客户描述:进海水几十秒,拿起来按开机键,屏幕闪几下就黑了,手机无法开机。

  维修过程:用可调电源上电看电流,漏电60,一按开机就120左右Ma然后跳回0,反复这样跳动。拆开看到手机里面腐蚀并不是很严重,但是没拆下屏蔽盖看里面。这种进海水的基本上是不修的,因为修好也不知道能用多久,海水的腐蚀性太利害了。这个客户是主要要资料,修好能提出资料是不保修的。

  先拆下CPU和基带上面的屏蔽盖,6S背面是没盖子的,发现腐蚀的位置主要有4个地方,背光供电芯片、显示供电芯片、充电IC、小音频。修进水的手机,一般来说我是先对进水位置拍照,然后再清洗主板,这样的好处是维修过程中发现问题对照着图片先搞看起来腐蚀严重的元件。

  清洗完后上电,发现漏电的变低了,只是漏电20Ma左右。按开机后是70多到0反复跳动。不管电流,直接测电压,发现CPU供电都正常了,测I2C总线的电压发现I2C0_AP_SCL这个信号上只有1.1V的电压。

iPhone 6S进水后手机无法开机,开机70mA反复跳动,保资料维修

  断电打值发现二极体值是正常的,404和430。看了下腐蚀的图片,感觉应该是显示供电芯片坏,因为背光是打胶的,但是看客户的描述又像是背光芯片坏,看电路图I2C0_AP_SCL通往背光IC的线路上经过了一个1K的电阻R0421,照原理来说经过隔离电阻后,就算出背光IC坏也水会把电压拉低。所以直接把显示供电拆了。

  拆掉后上电还是一样的电流,但是I2C总线电压变正常了,考虑引起这故障的应该是电源IC和背光IC。背光IC引起不开机的基本上与两组信号有关,一个是I2C0总线,另一个是背光亮度调节信号,也就是背光芯片的DWI总线,通往电源和CPU的。

iPhone 6S进水后手机无法开机,开机70mA反复跳动,保资料维修

  SDI和SCK两条信号线,通过打值能大概判断背光IC是不是好的,SCK直接在电阻R4020上测量,SDI有个测试点PP1002

iPhone 6S进水后手机无法开机,开机70mA反复跳动,保资料维修

iPhone 6S进水后手机无法开机,开机70mA反复跳动,保资料维修

  测量R4020打值发现对地短路了,直接插掉背光芯片上电,电流跑到1A以上,装上背光和显示供电IC后正常亮白苹果。

  总结:修进水不开机的拆掉的芯片如果不影响开机可以先不上,看电流会正常跳动再装回芯片。

  PS:拆背光IC和显示IC要注意,很容易把CPU上层吹鼓包,特别是进水机子,且拆且珍惜吧!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提供

苹果6s不开机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5424-1.html

网友:
以前每次修进水机之前我都没拍照,清洗完后全忘了

网友:
海水                      估计用不久

网友:
这个好资料。。 正好手里一台 也是这样 0-80毫安来回跳变。。  我是换了显示IC 发现显示ic 旁边C4002 是自检电容吗 2脚 OL

网友(2018-02-20):
可以说技术高超了,我知道怎么修  但是让我排除这么详细的文章肯定不行,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资料呢资料呢资料呢资料呢资料呢资料呢资料呢资料呢资料呢资料呢资料呢资料呢资料呢资料呢资料呢资料呢资料呢资料呢资料呢资料呢资料呢资料呢资料呢资料呢资料呢

网友:
搞好了吗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啥时候有这个水平呢

网友:
思路清晰,我总是没思路,佩服楼主

网友:
正好手里一台 也是这样 0-80毫安来回跳变。。  我是换了显示IC 发现显示ic 旁边C4002 是自检电容吗 2脚 OL

网友:
希望可以用的长久,不会过段时间,又出毛病,又坏了,那就闹心。

网友(2018-03-25):
楼主赞你一个!你真是原理精通,修机轻松啊!佩服佩服!

网友:
思路清晰666 学习了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太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