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华硕P7H55-M PLUS反复掉电,修复后跑吗过内存断电

楼主(2017-12-16):
原来就是这两个822的问题 直接在V星的主板上拆了2个103的排阻OK

网友:
排阻断线还是排阻坏了?............................

网友A:
华硕的排阻问题到是很多 好经验 .........................

网友B:
华硕的排阻老爱坏,能找到不容易。

网友:
楼主技术好的不得了,感谢楼主的分享,谢谢

网友:
记得这个板这个通病以前就有人发过了的

网友:
华硕的排阻问题到是很多 好经验

网友C:
这两个排阻坏了什么信号没有发出?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排阻老爱坏,能找到不容易。

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排阻坏了什么信号没有发出?怎么测出来的?

同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排阻问题到是很多 好经验 .........................

确实是好经验.   最好能分享下检测检查过程及思路

网友:
能讲得具体点吗  是哪个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
华硕822等于送钱......................

网友:
各位师傅、大神们,怎么大家都分享英特尔芯片组维修经验!而AMD芯片组,少得可怜,对于普通用户!AMD芯片组还是不错的选择。有谁能分享AMD370芯片组维修经验了!!!

网友:
发2 个图

网友: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华硕822的通病的。修起来好修。而且基本这种问题很多。感谢华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