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开机八声报错,非屏幕,屏线,显卡

楼主(2017-12-16):
戴尔开机报错8声听说是屏幕,屏线,显卡之一。。然后先换屏试试,还是不行,于是拆了,一看,原来是主板屏线插口母座断了。。。。。
这母座一断各位去哪买?飞线?机制的我当然是找个屏幕拆下其底座装上主板即可,然后固定好

网友:
骗几个下载分

网友A:
是屏接口的问题?

网友:
是屏接口的问题?                                              ????

网友B:
清灰给弄成这样的?没有外力这个是不会坏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灰给弄成这样的?没有外力这个是不会坏的呀。

我也不知道,客户依赖就说坏了,问他他说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屏接口的问题?

屏线接口导致接触不良,于是认不到屏幕,报错

网友:
这都可以。厉害了,我也查个试试

网友C:
问题是 显示屏电缆连接器去哪里找,随便换个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 显示屏电缆连接器去哪里找,随便换个能用吗

我是看到它和屏幕的口刚好一样才拆来换上的。。

网友:
故障的原理差不多,也就是没检测到屏而报警

网友:
这个肯定是人为的给拉扯断了,楼主捡钱了。。。。。。

网友D:
楼主焊功有待加强哟,看起来对位不太准。

网友:
         好办法,屏接口针脚也刚好40脚。。。

网友:
应该是自己拆坏的。。。。。。。。。。。。。。

网友:
这个肯定是人为的给拉扯断了,楼主捡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焊功有待加强哟,看起来对位不太准。

焊上能用就行了管它的

网友:
主板上的接口怎么会变成这样呢?难道是人为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