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B75-V 2.01 电阻阻值

楼主(2017-12-16):
如题主板不触发,测量开机针电压只有1.24v,目测红圈内电阻被客户磕掉,看了点位,可是点位上没有这个电阻的数据,是我看的方法不对?麻烦有这个板的帮忙测量。谢谢!

网友:
参考其他电路,测量余下的那个电阻阻值2.0K,找了个1K的补上,顺利触发点亮。

网友:
那个2个电阻应该是分压的电阻,自己计算一下 输出多少V 用多大的电阻